[求助] 简单带隙基准电路调参数

楼主(2022-03-09):
想请教一下各位,为什么图一中简单的带隙基准电路我调得时候三极管的VBE那么大都有1V了呢?然后整个Vref输出电压只有1.11V,跟书上1.2V相差也很大?是我调得不对吗?所以大家都是怎么调基准电路的呢?
图1
图 2

网友:
vbe=1v是因为你电流大,可能面积也很小;
电路存在问题:
I1  I2 应该是相等的  但是你差的太多了,
看你R2的电压值就知道,R2  R0 的电阻比例也不对
电流太大了  几uA就可以了
你再研究研究,看看书,别人的电路,吃透它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