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测试gm/id曲线时 本征增益比较大 而且纵轴是-real 是哪里出问题了吗

楼主(2022-03-09):
(图片)

网友A:
工艺多少nm? 一般来说L越大,gmro会越大,如果不放心可以选一个曲线上的点,搭一个管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多少nm? 一般来说L越大,gmro会越大,如果不放心可以选一个曲线上的点,搭一个管子试试 ...

tsmc18rf 设定沟道长度为1um附近扫描 增益怎么会到几百呢

网友(2022-04-18):
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如果楼主知道的话,麻烦告知一下,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