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仿真中出现的右半平面极点

楼主(2022-03-09):
新人最近设计了一个简单的PMOS差分对的折叠cascode放大器,因为是全差分电路,所以自己搭了一个共模反馈电路,电路图如下(是我用手机拍的,不清楚的话可以参考后面那张电路图,只不过去掉里面的gain-boost模块),然后我用cadence进行仿真的时候发现这个电路出现了右半平面极点和右半平面零点,右半平面零点我还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右半平面极点?此外,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也是高的异常,我的电源采用的是3V,电流是加起来是60ua左右,增益竟然达到了14000!求各位指点!

网友:
1.电路的偏置不要这样给,容易出问题
2.电路复杂后,稳定性分析较为麻烦。所以最好每个模块,做的时候,都考虑好稳定性,留一些裕度。
3.gainboost的运放,稳定性和小op大op带宽有关系,可以看看相关论文

楼主:
刚才断开共模负反馈回路,发现这个右半平面极点消失了,说明是这个反馈回路带来的这个极点,那么如何在加入反馈回路的时候避免这个右半平面极点的发生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才断开共模负反馈回路,发现这个右半平面极点消失了,说明是这个反馈回路带来的这个极点,那么如何在加入 ...

更正一下,断开共模负反馈后对前面的折叠cascode放大器求零极点发现原因是这个cascode本身就不稳定,所以我猜想是前面的不稳定导致接上共模负反馈之后变成正反馈,那么是否意味着只要cascode稳定了并且具有良好的PM该带有共模反馈的电路整体就稳定了呢

网友(2025-10-17):
你好,请问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