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os管的拆分

楼主(2022-03-10):
兄弟们 mos管的length可以拆分吗
一个大的length拆成几个小的length串联的形式

网友:
貌似PDK不支持L拆分,只能在电路图上多画几个管子然后连成串联形式

网友:
拆L有什么说法吗,一般都是拆W呀

网友:
可以拆,2楼正解。

网友:
floor-2 is corr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