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佬麻烦给看一下,这个DRC rule file上面的语句是啥意思?

楼主(2022-03-10):
(图片)

网友:
看一下rule的PDF文档,有图的,就是两个图层之间重合啊,拼接啊,什么的

网友:
俩个图层做运算获得新的图层

网友A:
exp.
A AND B,  AB重叠区域
A NOT B,  和B不重叠的A区域
A OR B, A和B合起来的区域
A TOUCH B, A接触到B,(指贴边,非重叠)
SIZE A BY 1   A 整体sizing 1u(多边形适用,比如正方形 4 x 4的变成5 x 5)
EXTENT  包含所有已画图形(包括cell)的区域,一般是用来确定整个layout area的。
你截图的部分应该都有了
()优先演算。

以你提供的rule为例
PACTi = SPi AND AAi   <-这个很明显是用来定义P注入Diffision的
PTAPi = PACTi NOT NWi <- 不在NWell区的P-diff,  那显然是做B端,guardring的 PTAP
PGatei 是Pmos的Gate,或者认为是沟道
PSDi 是Pmos的S/D端
PSDii 特指 S/D和沟道贴合的那部分
PMOSii  即Pmos
下半部分类似,只不过它写明了,上半部用于定义connect pattern,下半部分是定义晶体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p.
A AND B,  AB重叠区域
A NOT B,  和B不重叠的A区域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