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关于三型补偿网络零极点位置的推导

楼主(2022-03-10):
fig 1

fig 1

fig 2

fig 2

转自:补偿网络,环路补偿,开关电源仿真,SIMETRIX仿真,三型补偿网络,传递...-综合电源技术-世纪电源网社区 (21dianyuan.com)

网友A:
太硬核了OTZ每次看到书上这样的推导都望而却步

楼主:
图2中最后电压反馈DCDC的开环传输函数感觉少了一个:R1/(R1+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硬核了OTZ每次看到书上这样的推导都望而却步

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简单的串并联电路分析就可以。运放那里需要使用虚短虚断的分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简单的串并联电路分析就可以。运放那里需要使用虚短虚断的分析。
...

自控原理没学好,看到s就头疼orz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控原理没学好,看到s就头疼orz

那你把它换成jw吧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把它换成jw吧  哈哈哈哈哈哈

这样一换我就发现我没学好的何止自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把它换成jw吧  哈哈哈哈哈哈

这样一换我就发现我没学好的何止自控,看来是复变就没学好QA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