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模拟ic仿真中beff和betaeff的理解

楼主(2022-03-10):
在仿真电阻做负载的共源运放中,设置Vgs=2.5V,仿真输出电流为135.166uA,阈值电压Vth=0.89m,代入电流电压公式计算得un*Cox*W/L=beff,所以很疑惑为什么网上很多人说是betaeff,请问betaeff是指什么呢?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工艺,如果不是特别老的工艺,spice模型应该都是BSIM4,你百度以下BSIM4模型参数详解,有一个表格会告诉你每个BSIM4缩写代表的是啥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工艺,如果不是特别老的工艺,spice模型应该都是BSIM4,你百度以下BSIM4模型参数详解,有一个 ...

用的是华润上华得0.25umBCD工艺,肯定不能算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