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后仿调用deepprobe的问题

楼主(2022-03-10):
最近在做后仿,流程是用calibre pex提出一个spectre netlist,然后在config里调用它;因为有部分电路是代码,所以需要ams混仿。
此时调用deepprobe来探测spectre netlist的节点时,仿真log提示这个probe被移除。
猜测是当spectre netlist被嵌套在Verilog格式的网表里,deepprobe没法探测内部节点了?

网友(2024-01-16):
我也遇到过AMS和deepprobe一起使用会报错的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还是用spectre仿真吧AMS好像不支持deep probe,先跑一下数字波形,然后保存,最有用vsource调用波形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A(2024-12-27):
ams后仿,要用deepprobe,线网名前面必须要加上*你的cell名字*(这个非常重要,比如我的是TOP_SIM.ITOP.XITOP等等),同时deepprobe引出去的线不能悬着,必须接器件,你可以接很小的电容到地,或者接一个0v的vdc再悬着也行。

网友:
我要收了你的800积分

网友(2025-05-12):
4楼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ms后仿,要用deepprobe,线网名前面必须要加上*你的cell名字*(这个非常重要,比如我的是TOP_SIM.ITOP.XIT ...

请问一下,ams仿真我写了scs文件需要保存所有DVDD的电流数据,要怎么写哇 写了还几个版本都不对

网友(2025-06-27):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ams仿真我写了scs文件需要保存所有DVDD的电流数据,要怎么写哇 写了还几个版本都不对 ...

保存数据,应该是写tcl 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