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具有计数功能的移位寄存器逻辑综合及版图

楼主(2022-03-10):
新手,要设计具有计数功能的移位寄存器的版图,现在刚把Verilog代码跑完,想问下逻辑综合还有版图的设计情况,是用DC还有ICC吗,因为了解到ICC对新手不太友好。求大神介绍下,能分享相关资料最好了。

网友A:
你要先看看你手上拿到的数字标准单元库里面包含了哪家软件综合和P&R的文件,一般来说老工艺可能只有新思家的软件格式,没有cadence家的innovus的格式,逻辑综合和P&R最好找一些视频教程跟着案例中的项目走一遍,很多细节和命令靠自学可能进度比较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看看你手上拿到的数字标准单元库里面包含了哪家软件综合和P&R的文件,一般来说老工艺可能只有新思家 ...

不好意思,我上面没说太明白。我现在是相当于练手,先做一个移位寄存器的版图,还没开始项目。然后目前这几天就在看综合的东西,但就很乱,感觉啥也没学到。问了一下数字的同学,他说可以直接用innovus画,但是他也不太明白。就想看看有没有啥快速上手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