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怎么使用自己做的模拟模块

楼主(2022-03-10):
求助在ICC使用自己做的模拟模块时遇见的问题:
1、是否需要做个TOP例化模拟模块,然后再到DC里综合?如果是,要怎么综合约束呢?
2、ICC是否能直接导入做好的模拟模块?但是如何建立与数字模块之间的连接关系呢?

网友A:
creat_clock [get_pins analog/pin_name] -name clock_name -period **  -waveform {* *}
应该是用这种命令来对数字的时钟进行约束把

网友A:
例化?你自己做的模块还需要例化吗?只需要写好连接就行了把,就是数字为顶层,模拟作为macros,和iopad等一样的处理形式,在icc使用时,直接把.db和mw库导进去就行了吧,当成一个ip就行了。需要处理的就是把模拟的lef导出来转换成mw形式,再写一个.lib转换成.db,其余的感觉没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化?你自己做的模块还需要例化吗?只需要写好连接就行了把,就是数字为顶层,模拟作为macros,和iopad等一 ...

       谢谢解答,但我还是有个问题:如果我模拟要产生一个时钟信号给数字部分,数字部分在没有加模拟之前是有个时钟端口并进行约束。现在数字和模拟直接连在一起,这个时钟端口就不需要了,这种情况要怎么进行约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eat_clock [get_pins analog/pin_name] -name clock_name -period **  -waveform {* *}
应该是用这种命令 ...

我都是直接读入数字综合后的sdc 文件,然后ICC就会报错端口对应不上。下面两种情况我都试了:
1、做个包含数字和模拟的TOP一起综合得出 SDC ,这样就不存在这个端口了,SDC没有这个约束;
2、综合完的 .v 里自己加个TOP,SDC里约束和顶层端口就对应不上了;

不过你这样可以在 ICC 里加上SDC文件没有的约束。

网友A:
你说的不存在这个端口什么意思,你模拟端连接数字端的pin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不存在这个端口什么意思,你模拟端连接数字端的pin就没了?

是我理解错了,pin是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