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东部PDK安装后,CIW中DPDK一栏缺失configure等选项,器件参数无法显示

楼主(2022-03-10):
如图,器件调出来,不显示参数,报warning CDF有问题,而且DPDK下面只有pdf文档,没有教程里面显示的其他选项
CIW窗口显示已经配置好了,安装的时候就是单纯解压了,求问大佬如何解决?
(IC618)

楼主:
左下角窗口显示如图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正在找办法解决。那个DPDK少很多内容,也不能configPDK。但是加载过程中并没有报任何错误。相同的环境,东部的另一个工艺就没问题,可以config。但是和之前的不一样的是,config之前要先打开pdk中的cell,那个DPDK选项才会加载出来。之前东部的都是在pdk安装路径启动virtuoso会自动加载DPDK选项。

网友:
不知道改啥脚本了,这个工艺以前见过,但是没有这个问题。我试过IC616,617和618,616加载的时候直接报错。其余的现象一样。

网友:
换了个机器,DPDK菜单根本无法加载,和616报相同的错误。晕了。

网友:
感觉是权限问题,后来试了777也不好用,真的奇怪了。

网友:
尝试了 include cds.lib文件和直接在pdk安装路径下启动virtuoso,产生的结果也不一样。直接在pdk安装路径下启动virtuoso,则不报任何错误,但是DPDK菜单缺少组件。如果用include cds.lib的方式,则会报语法错误,无法加载DPDK菜单。没想明白为啥。

网友A:
需要联系东部授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联系东部授权的

正规流程申请的PDK。也没说授权什么的。需要改IP?IP绑定的?

网友B:
好像现在东部PDK在申请时就要绑定IP,别人申请的PDK发给你,在你的机器上是用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现在东部PDK在申请时就要绑定IP,别人申请的PDK发给你,在你的机器上是用不了的! ...

别人申请的,但是问我这边要过IP了!为何还是如此?

网友C:
搞定了没?找支持就会说按照文档设置就成,可是就不行啊....头疼。还搞不定个PD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定了没?找支持就会说按照文档设置就成,可是就不行啊....头疼。还搞不定个PDK了... ...

不行啊,你再问问?我这也在问,不过我能在左下角能改property,就是很麻烦

网友D:
要服务器IP和申请时IP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服务器IP和申请时IP一样

请问用的是第一个,应该就是这个IP没问题吧

网友:
> env | grep LM_LICENSE_FILE
    LM_LICENSE_FILE=/***/***/***.dat
> hostname -i
   111.111.111.11

申请的ip要和Cadence License所在的ip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用的是第一个,应该就是这个IP没问题吧

是的

网友:
我搞定了。我估计你的错误和我的一样。hosts文件中添加了一个127.0.0.1  hostname语句,删除掉就好了,其余的按照文档中的说明设置就行。这玩意儿会影响其他的软件license启动,不知道两者之间怎么协调可以共存。

网友E(2023-05-09):
我也来说几句吧,首先得东部授权你的IP地址得和服务器一样
hostname  查看计算机名
vi /etc/hosts  在最上面加一个自己的IP 和刚才查询到的计算机名  就可以正常加载出DPDK的菜单了,不然就只有一个Documents的选项

我可以修改东部所有pdk的IP授权,修改为你自己的电脑IP,增加或修改都可以,有需要的请私信我

网友F(2024-02-12):
引用 网友E:
我也来说几句吧,首先得东部授权你的IP地址得和服务器一样
hostname  查看计算机名
vi /etc/hosts  在最上 ...

私信你了,老铁,看到麻烦回我一下,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私信你了,老铁,看到麻烦回我一下,多谢

已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