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同步信号出现时序违例,pt的sta是通过的,反标延时也是正确的

楼主(2022-03-10):
后仿同步信号出现时序违例,pt的sta是通过的,反标延时也是正确的
如下结构,都是在同一个时钟域,两个信号汇聚,产生了一个短脉冲,所以在目的寄存器报时序违例,产生x态
不是pt的sta都过了么,为什么同步逻辑在后仿还会报这种错误呢?
求大神给解答一下。

网友:
检查下时序违例的触发点是不是源头寄存器的reset 引起的。因为reset-assert 相对clk是异步的。如果源寄存器reset 了,后面寄存器没有reset会有可能出现时序违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