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功耗基准源上电启动发生过冲问题

楼主(2022-03-10):
大家好,最近依照论文设计了一个低功耗基准源(nA)级别图一,在仿真上电过程中发现了几个问题,但其中缘由百思不得其解,望各位指点:
1.上电过程中电压发生过冲,图二上电时间100ns,然后要出现一个低于基准电压的值,随后在慢慢稳定
2.调节电容C1大小可减缓过冲,但是稳定时间也会加长,不知道其中原因?
3.按照论文所说加入一个电容C3 ,可以减小寄生振荡,但我加入后却发生了输出电压振荡,这是为什么?
3.输出基准电压存在一定的纹波,大约5mv,这是正常的吗 有什么好的建议滤除纹波?

网友:
1.     先确定 ripple 是 start up 产生? 还是 基准源本身compensation fail
2.     多少工艺?  真的要到Na 电流??  你确定 能流片吗??   以前在 5v0.5um process  < 0.5ua 下current mirror 存在风险的, HV 若40v  2ua 会仿真可 流片会失败的
3.     建议滤除纹波 => rc filter
另外  start up 有跑all corner + monte carlo ?  可能start up 有些会 低温 失败   yield loss   ..spice model 看不出问题

网友A:
C1不就像RC滤波吗,可以让启动变慢
输出有纹波不正常,应该就是那个稳压环路不稳定造成的,建议做个环路分析,C3就是个miller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不就像RC滤波吗,可以让启动变慢
输出有纹波不正常,应该就是那个稳压环路不稳定造成的,建议做个环路分 ...

是的 您说的挺对的 ,我做了一个环路分析,刚开始我的相位裕度是不够的,最后我强行把米勒电容调整的很大接近20p,才使得相位裕度勉强到60,您觉得这样做可行吗?
将iprobe 加在了运放的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您说的挺对的 ,我做了一个环路分析,刚开始我的相位裕度是不够的,最后我强行把米勒电容调整的很大 ...

强行增大cap的确可以,但是你这个ac plot明显看出有右半平面的零点,建议从这里入手,串个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行增大cap的确可以,但是你这个ac plot明显看出有右半平面的零点,建议从这里入手,串个电阻试试 ...

感谢回复,通过调整增大米勒电容,仿真START up 是不会出现过冲了 但是上升电压出现了低电压,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稳定到目标的输出电压,这也是环路稳定性导致的吗?

网友:
最近我也要做这个基准源,要不要交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通过调整增大米勒电容,仿真START up 是不会出现过冲了 但是上升电压出现了低电压,需要很长时 ...

增大电容环路稳定了但是也慢了,内部节点充放电时间变长,导致稳定时间变长,你看看内部各个节点的反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