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DO的瞬态仿真问题

楼主(2022-03-10):
最近在做LDO,遇到问题,为什么相位裕度大于60度,输出的瞬态仿真会出现震荡的情况呢电路结构如下

负载电流源设置

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问题

网友A:
去看一下这篇论文就明白了 Eliminating complex conjugate poles in two-stage operational amplifiers.pdf (1.04 MB , 下载次数: 62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一下这篇论文就明白了

网友(2025-06-04):
这个phase不是从180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