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一个关于二级米勒运放设计的一个关于零极点的问题

楼主(2022-03-10):
问一下各位大佬,为什么Cgd2和Cgd4也算节点3的对地电容,而Cgd6却不算5节点的对地电容?

Two stage operational amplifier.pdf

复旦大学二级运放设计教程

网友A:
一般认为输出电容比较大,忽略了,其实前面的也可以忽略,因为密勒补偿后,等效到第一级输出点的是一个大电容

网友(点评):
那什么算对地电容呢,在小信号模型Cgd2和Cgd4也不接地啊,小白不太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一般认为输出电容比较大,忽略了,其实前面的也可以忽略,因为密勒补偿后,等效到第一级输出点的是一个大电 ...

可以用密勒效应来理解,Cgd就相当于密勒电容,可以等效到输出端即漏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密勒效应来理解,Cgd就相当于密勒电容,可以等效到输出端即漏端

懂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