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算放大器

楼主(2022-03-10):
各位大侠们,我想调节3db带宽到1M以上,现在才100K,由于第一极点决定3db带宽,
我算的输出电阻是P2的输出电阻,电容是负载电容1p,算出3db为51khz,请问大家,如果要使带宽达到要求,我是应该调节P2的阻值,。。。。。第一次调电路 ,有些不知道怎么下手。。。 谢谢大家啦

网友A:
为什么要取1M?这个带宽大概要mA级别电流了,你的管子尺寸取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取1M?这个带宽大概要mA级别电流了,你的管子尺寸取太小了。

你好,是看别人的论文里面提高的,他的3db带宽有1M,电流只有7.4UA
因为考虑到沟道调制效应,将长度调到了最小尺寸的3到5倍。
那我试一试把管子尺寸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取1M?这个带宽大概要mA级别电流了,你的管子尺寸取太小了。

你好 这个是论文里面的比较器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