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层次化复制

楼主(2022-03-10):
1.例如TOP层次下调用了其他好几个库的cell,现在想把TOP包括底层cell合并到一个新库,在5141下采用hierarchy copy,但是总是复制不全,新库还是会调用之前库里的cell,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2.采用gds导入的方法,发现导入后器件不再连接技术库,变成了一个个cell,无法对器件和孔进行编辑了(5141环境),而617环境器件和孔就可以自动连接到技术库。

网友A:
如果是5141可以通过导gds的方法,在导出导入时都在option下面选择keeppcell的选项应该是可以的,要想保持mutilpath不被打散就把option里的ROD路径填上,导入时也把ROD路径带上就可以了!

网友B:
copy的时候可以选择调用新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5141可以通过导gds的方法,在导出导入时都在option下面选择keeppcell的选项应该是可以的,要想保持mu ...

好像不太行,选择了keepcell导出可以完成,导入失败。取消keepcell选项,导入可以成功。请问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py的时候可以选择调用新库

在skip libraries 中只选了技术库,update instances 选of new copies only,从top进入底层还是会有一些cell调用的原来的库,就很头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skip libraries 中只选了技术库,update instances 选of new copies only,从top进入底层还是会有一些c ...

可以搜索旧库替换到新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