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变压器用于宽带功放的匹配问题

楼主(2022-03-11):
大家好,我最近在做一个宽带功放,采用变压器进行匹配。在进行输入匹配的时候,发现增益平坦度和S11总是不能很好的平衡。如果S21很平坦,那么S11在需要的带宽内可能只有-9~-2左右。如果让S11小于-10.那么S21的平坦度就比较差,最大和最小增益能差个3、4dB(带宽6G)。
我看的很多宽带功放的文章,大多都是采用变压器进行匹配,他们的S参数很多也都是S21平坦度好,S11在带宽内不太好。想问一下这对于变压器作输入匹配是正常现象吗?用变压器进行输入匹配是不是主要想要增益平坦度而对S11不作要求呢?

楼主:
问题基本解决了。对于采用变压器匹配的宽带功放,级间匹配会影响到增益的平坦度。需要对级间匹配和输入匹配重新调整,增益平坦度好了很多。

网友A(2022-06-08):
引用 楼主:
问题基本解决了。对于采用变压器匹配的宽带功放,级间匹配会影响到增益的平坦度。需要对级间匹配和输入匹配 ...

增益平坦度好了那输入匹配咋样呢?
我觉得宽带基本上都匹配不到-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益平坦度好了那输入匹配咋样呢?
我觉得宽带基本上都匹配不到-10

输入匹配我看论文里很多有的能匹配好,有的匹配不好,我也不是很懂

网友B(2022-10-20):
请问下利用变压器进行匹配时该怎么入手呢

楼主(2023-03-11):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利用变压器进行匹配时该怎么入手呢

有一篇论文可以好好看一看,H. Jia, C. C. Prawoto, B. Chi, Z. Wang and C. P. Yue, "A Full Ka-Band Power Amplifier With 32.9% PAE and 15.3-dBm Power in 65-nm CMOS," in IEEE Transactio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I: Regular Papers, vol. 65, no. 9, pp. 2657-2668, Sept. 2018, doi: 10.1109/TCSI.2018.2799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