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RC求助

楼主(2022-03-11):
各位大佬,我在用CCIQRC流程,抽取gds的spef,出现了下面的warning,抽出来的spef全部都没有反标上,
INFO (EXTDSPF-221737):dspf2db warning:Can‘t find reference list of design_top circuit
INFO (EXTDSPF-221738):dspf2db warning:Can‘t find reference circuit for gndadc
INFO (EXTDSPF-221738):dspf2db warning:Can‘t find reference circuit for power_on

之前我用同样的流程抽取block的spef,就没有这几个warning,也全都反标上了,请问各位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啊?
我在help的文档里面没有查到这些错误的序号的意思,请问在哪里能查到详细的解释啊?

谢谢!

网友A:
从信息看,是你的输入有问题,1是设计本身,后几个是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信息看,是你的输入有问题,1是设计本身,后几个是库

感谢版主回帖,输入是lvs跑出来的svdb,然后query_output,现在问题是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检查,query的时候log跟结果正常的block的log是一样的,感觉query应该没问题,那应该从哪里着手去检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信息看,是你的输入有问题,1是设计本身,后几个是库

还有个问题请教版主,我用CCIStarrc的流程也抽取了,抽出的spef都有一个前缀X,请问starrc里面有没有命令去掉这个X啊?带着这个X,都反标不上,我把所有的X都去掉,会有一部分原来带X的net也被误删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请教版主,我用CCIStarrc的流程也抽取了,抽出的spef都有一个前缀X,请问starrc里面有没有命令 ...

这个问题解决了,在query_cmd里面加 XREF XNAME SOURCE OFF语句可以滤掉X。 我试试CCIStarrc抽top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