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振荡器比较器仿真,使用理想信号源仿真结果没有问题,但是换成实际电路之后比较器不对

楼主(2022-03-11):
RC振荡器,比较器的VH设置1.23V 但是实际上达到1.32V才开始翻转,VL设置的500m,但是电容降到0v左右才开始翻转,是哪儿出了问题吗?很不理解,谢谢各位帮助解答,谢谢!
这个是理想仿真的曲线,没有问题

网友A:
你加信号时应该加上你应用的实际信号,看你比较器的延时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信号时应该加上你应用的实际信号,看你比较器的延时怎样

我做了之后才发现的  我仿真用的是低频的信号去仿真  但是我实际施加的是高频信号 那是我的比较器电路的问题吗  如果我增大电路的电流或者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