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减小运放的offset

楼主(2022-03-11):
我的单端输出运放,offset减小,除了增大输入对管的尺寸,还怎么调节,

网友A:
过驱动电压

网友:
可以用IOS OOS存储失调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驱动电压

哦哦,我都是把vdsat当过驱动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我都是把vdsat当过驱动电压

od = over dri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od = over drive

OK.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