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rule 属性参数定义具体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22-03-11):
上图  LVS RULE 里面,有定义变量mos_err , 后面的5代表什么意思,  MN(n18) L L mos_err , 两个L 分别代表那个网表的参数?
不胜感激~

网友A:
5的话应该是5%的property误差,两个L代表layout和netlist中管子沟道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5的话应该是5%的property误差,两个L代表layout和netlist中管子沟道长度

很有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