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遇到一个斩波类型运放,没搞清楚它的优缺点,求大神们帮我分析分析

楼主(2022-03-11):
运放如图所示,图中输入CLK信号的是2选1选择器。
运放的反馈没有放进来
请大神指导一下这种运放的优点是什么,
另外,这种运放的稳定性怎么仿真

运放

运放

各个频率的关系

各个频率的关系

网友A:
折叠运放,差分对和电流镜都chop,输出用notch-filter代替RC低通滤波,降低输入差分对和电流镜mismatch的影响,和这篇经典文章电路结构大体一致 A_Single-Trim_CMOS_Bandgap_Reference_With_a_3sigma_Inaccuracy_of_pm0.15_From_-40.pdf (2.32 MB , 下载次数: 72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叠运放,差分对和电流镜都chop,输出用notch-filter代替RC低通滤波,降低输入差分对和电流镜mismatch的影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折叠运放,差分对和电流镜都chop,输出用notch-filter代替RC低通滤波,降低输入差分对和电流镜mismatch的影 ...

非常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叠运放,差分对和电流镜都chop,输出用notch-filter代替RC低通滤波,降低输入差分对和电流镜mismatch的影 ...

你好 请教一下,这个chop频率一般是多少,
notch-filter结构输出总是慢一个周期,这样还适合用在电流采样电路吗?为什么不干脆直接用一个电容来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f
https://blog.eetop.cn/home.php?mod=space&uid=1395527&do=blog&id=6946327&cid=63329

你好 请教一下,这个chop频率一般是多少,
notch-filter结构输出总是慢一个周期,这样还适合用在电流采样电路吗?为什么不干脆直接用一个电容来滤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请教一下,这个chop频率一般是多少,
notch-filter结构输出总是慢一个周期,这样还适合用在电流采样 ...

chopping freq is in a range, the lower limit is determined by leakage current, and the upper limit I forgot..maybe you can find it in Sansen's book.notch-filter I just knew a little, can't answer you.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opping freq is in a range, the lower limit is determined by leakage current, and the upper limit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