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模反馈稳定性后仿真

楼主(2022-03-11):
原理图stb仿真共模反馈稳定性没问题,但是版图提参后仿得到的结果却很奇怪,相位曲线变成了从-180开始然后上升,有没有大佬知道这是为什么,还有就是管子换成FF类型也会出现类似现象,查看了直流点,管子都在饱和区!求大佬指点!

网友:
把后仿真网表寄生电阻电容屏蔽掉看看会不会

网友:
If your simulation is set up correctly, you can debug the parasite that is causing this problem using the exclusion method.

网友(2025-07-08):
请问这个是啥原因

网友:
您好,我们平台有IC(模拟和数字)兼职的项目,请问一下您是否感兴趣,可以联系微信:17621896534 平台网址:https://amiable-canary-s4d1x.mysxl.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