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样的rtl,不同的dc结果,fm结果不一致

楼主(2022-03-11):
项目中,同一套RTL代码(工艺库也是一致的),同一套dc脚本(应该是一致的),同样的dc工具。不同的服务器dc出来的netlist进行fm比较出现fail问题;但是两个netlist分别和rtl进行fm比较,结果都是正确的

请问问题出在哪里,是fm配置没有设置好么,求大佬指点一二

网友:
先看match对不对,没问题启gui看原因

网友:
也许 .synopsys_dc.setup,  .synopsys_fm.setup 有差别

From S manual

When you invoke a tool, it reads the setup files from three directories, which are searched in the following order:

The Synopsys root directory.
These system-wide setup files reside in the $SYNOPSYS/admin/setup directory. They contain general tool setup information for all users at your site. You should not edit these files.

Your home directory.
This user-defined setup file contains your preferences for your working environment.

The directory from which you start the tool.
This design-specific setup file contains project-specific or design-specific variables.

If the setup files share commands or variables, values in the most recently read setup file override values in previously read files. For example, the working directory’s settings override any default settings in your home directory or the Synopsys root directory.

网友:
  if {$SIGNOFF_DRC_ENGINE == "HERCULES"} {     signoff_drc -read_cel_view                         } elseif { $SIGNOFF_DRC_ENGINE == "ICV"} {     signoff_drc -read_cel_view -ignore_child_cell_errors -user_defined_options {-holding_cell}        # Generate autofix config_file     if {![file exists [file tail [file rootname ${SIGNOFF_DRC_RUNSET}]]_config_file]} {     exec $env(ICV_HOME_DIR)/contrib/generate_layer_rule_map.pl \           -dplog ./signoff_drc_run/run_details/[file tail [file rootname ${SIGNOFF_DRC_RUNSET}]].dp.log \           -tech_file ${TECH_FILE} \           -o [file tail [file rootname ${SIGNOFF_DRC_RUNSET}]]_config_file     }          signoff_autofix_drc -config_file [file tail [file rootname ${SIGNOFF_DRC_RUNSET}]]_config_file \                         -init_drc_error_db signoff_drc_run      # Save cell as signoff_drc works on data on disk     save_mw_cel     signoff_drc -read_cel_view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