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DC COT描述函数建模的问题?

楼主(2022-03-11):
请问在《New Modeling Approach and Equivalent Circuit Representations for Current-Mode Control》这篇文章中,有关扰动系数是这一步是怎么推导的?
  • 是否把电感电流iL当做周期信号进行傅里叶变换,如果是的话,那前面的fm/N应当是周期的倒数,但是后面傅里叶系数的求解中却没有体现;
  • 推导结果为什么不含有输出电压Vo和电流的初始值iL0

网友A:
请问有DCDC的学习交流群吗,可以拉下我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DCDC的学习交流群吗,可以拉下我吗 谢谢

留一下联系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留一下联系方式

哈哈 不用了,我们在一个群,我知道你是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 不用了,我们在一个群,我知道你是谁了

你们在什么群呀?我能加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在什么群呀?我能加入吗?

给一下联系方式拉你进去

网友(2025-11-03):
引用 楼主:
给一下联系方式拉你进去

可以拉我进群吗 V 183017946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