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管子长和本征增益的关系

楼主(2022-03-11):
请问大侠,这个结论是从哪里来的?其它的管子长度对应的本征增益呢?

楼主:
请问大侠,这个40nm对应7~10和5~7的数据是从哪里来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侠,这个40nm对应7~10和5~7的数据是从哪里来的呢?

根据公式gmro算出来的.具体可以参考第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