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MPLIS仿真弹出错误提示框怎么解决,求教大神,在线等

楼主(2022-03-12):
SIMPLIS仿真弹出错误提示框怎么解决,求教大神,在线等

SIMPLIS仿真弹出错误提示框怎么解决,求教大神

SIMPLIS仿真弹出错误提示框怎么解决,求教大神

楼主:
在线等大神帮忙解决

网友A:
看你的command Windows

楼主(2022-08-26):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command Windows

检查电路连接一般啊都是电路连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