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在原有基础上增加功能的话,如何估计增加多大面积

楼主(2022-03-12):
各位大神请指导一下思路。

现在想在原有设计上增加功能,但怕面积增加太大会影响后续工道 ,所以先要提前预估。
1.在没有实际修改之前,如何判断大概会增加多少门呢?
2.门的大小是按照一个与门来算面积吗?SMIC.18工艺的话大概一个与门大概是多大?
举个例子:如果我要增加一个64位寄存器,大约会增加多少门?在。18工艺下,是多少面积?

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A:
可以直接把要新加功能逻辑跑下综合,然后按照预期的面积利用率。就可以推出实际大概需要多少面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把要新加功能逻辑跑下综合,然后按照预期的面积利用率。就可以推出实际大概需要多少面积了。 ...

.18利用率可以做到百分之九十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把要新加功能逻辑跑下综合,然后按照预期的面积利用率。就可以推出实际大概需要多少面积了。 ...

但是我现在新功能逻辑还没有设计,如果要设计还需要一定时间。现在是想先预估一下如果面积增加太大就不打算新增这个功能了

网友:
如果有之前综合的rpt,那么就可以计算出每个cell的面积,然后你如果要增加功能,大概算出需要的寄存器、其他cell的数量,这样就可以大致推算出增加的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