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在foundary里面的pdk岗位工作未来前景怎样

楼主(2022-03-12):
前辈们大家好,我刚入职一家foundary的pdk部门工作(不是smic)。想问一下如果是负责其中寄生RC抽取部分未来发展前景怎么样(能看懂部分lvs deck内容,会解简单的debug,仅了解drc)?谢谢

网友A:
寄生抽取的话应该是PEX,以后可以去数字后端发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生抽取的话应该是PEX,以后可以去数字后端发展

前辈您好,数字后端也分好多方向,恕我入行太浅,可以具体展开指点指点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生抽取的话应该是PEX,以后可以去数字后端发展

前辈您好,感觉foundary里面的pdk部门主要还是模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寄生抽取的话应该是PEX,以后可以去数字后端发展

我也只是了解一点,这个岗位会接触一些器件和工艺方面的知识,当然还有一些EDA工具和仿真,在fab的话属于后半部分,和design对接的桥梁作用,如果以后去EDA或者design house的话相对容易些。

网友(2022-08-25):
寄生RC抽取就是对应IC设计的后端,可以考虑往EDA方向发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