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数字标准单元库CDL导入virtuoso方法

楼主(2022-03-12):
这两天帮模拟组同学导入了数字标准单元库(smic40)的GDS、CDL,遇到了不少问题,最终也是成功解决,发个帖子给大家参考参考1、工艺库文件: a.标准单元.gds   b.标准单元.cdl/.spi  c.PDK的模拟管子的库(包含mos管等)
2、软件:cadence virtuoso

步骤:1、导入GDS  点击stream

2、填写数字标准单元库.gds   -> 要导入的库的位置(自己建一个)->   attach library:选择模拟的PDK库    ->点击Translate 完成gds导入

3、点击步骤1中Spice... -> 填写标准单元cdl位置及模拟PDK库名

4、点击选项卡Output 选择你导入的库位置(很简单,不截图了)  点击选项卡Device Map smic的工艺,如下填写 把nfet给映射到你的标准单元cdl里面写的名字。
(注意我把cdl里的mos管的漏、栅、源、衬底极改为D G S B,这是因为PDK库的这个cell是这么命名的)

5、最后,也是最坑的,如上导入发现原理图中管子的宽长发现有问题,论坛里有解决方法太过繁琐,这里给出最简单的方法
将CDL网表中的管子宽长W\L改成小写字母w\l

6、导入,即可成功,过LVS没发现问题。

网友:
smic的吧 他家倒过的 小麻烦

网友A(2022-09-07):
问问标准单元的symbol怎么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问标准单元的symbol怎么产生

同问+1

网友:
楼主这篇帖子帮大忙了!

楼主(2022-10-16):
引用 网友A:
问问标准单元的symbol怎么产生

有原理图了,create cellview symbol就行了呀,你让做模拟同事帮你建一个就行了,他们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原理图了,create cellview symbol就行了呀,你让做模拟同事帮你建一个就行了,他们会的
...

这么多标准单元要一个个生成不是很麻烦吗,我记得symbol也是可以导入的

网友(2022-11-16):
请问楼主知道为什么cdl和gds文件都导入成功了,但是LVS的时候依然报错吗?导入的数字库是SMIC40nm工艺,由于所有cdl文件都是基于BASECELL_8TR40这个单元,所以LVS时原理有BASECELL_8TR40,但是版图却没有调用BASECELL_8TR40的版图,所以发生了错误。请问楼主和大家知道解决的办法么?

网友:
学习一下cdl的导入

网友B(2023-02-19):
我想请教一下,标准单元库cdl网表二极管器件有pdio和ndio两种,那么diode应该应该如何map呢?感谢!

网友C(2023-04-23):
标准单元库 symbol 文件夹 有edif 格式的symbol 直接导入edf  就可以

网友D(2023-11-26):
请问一下,你这里导入cdl时的reference library list里面有没有加basic库,还是只加了厂商的工艺库?那会不会有没有pin脚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生成的电路和symbol会不会有pin脚对应不上的问题

网友E:
导入的时候可以设置生成symbol

网友(2024-02-04):
引用 网友B:
我想请教一下,标准单元库cdl网表二极管器件有pdio和ndio两种,那么diode应该应该如何map呢?感谢! ...

同问

网友:
有用有用

网友(2024-05-23):
,多谢分享,数字标准单元库CDL导入virtuoso方法学习

网友(2024-07-22):
请问cdl中rhim_m的参数能导入吗?我导入的电阻阻值都一样

网友(2024-08-21):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你这里导入cdl时的reference library list里面有没有加basic库,还是只加了厂商的工艺库?那会不 ...

我导入的就是pin属性不对,保存会报错,还要手动修改

网友F:
为啥导入完打开schematic里面看起来很乱,有没有办法优化

网友(2024-09-26):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标准单元要一个个生成不是很麻烦吗,我记得symbol也是可以导入的

请问找到办法用sdb文件导出symbol了嘛?

网友:
在maping 那张图里 user prop maping  填上 W w L l 就可以  不用替换了

网友G(2024-12-03):
引用 网友C:
标准单元库 symbol 文件夹 有edif 格式的symbol 直接导入edf  就可以

你好,我的标准数字库的symbol文件夹下只有一个.sdb和一个.slib文件,好像.sdb文件描述的是引脚等信息,而打开.slib后可以看到一些疑似线条和图形的描述语句。请问这个可以导入到virtuoso library中吗?怎么导入呀?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的标准数字库的symbol文件夹下只有一个.sdb和一个.slib文件,好像.sdb文件描述的是引脚等信息, ...

看下.slib 里面的内容 是不是有edif 这个单词  virtuoso 直接导入edf  选这个文件看看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看下.slib 里面的内容 是不是有edif 这个单词  virtuoso 直接导入edf  选这个文件看看哈
...

是的,.slib文件里面开头有EDIF file等文字。您的意思是用import EDIF200这个功能吗?可以麻烦再详细介绍下操作步骤吗?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slib文件里面开头有EDIF file等文字。您的意思是用import EDIF200这个功能吗?可以麻烦再详细介绍 ...

是的  参数默认就可以 自己试试哈  很简单的

网友H:
想问一下,导入cdl的时候,在device map中device to map这一栏输入的是数字cdl里面的器件名称,mapped to这一栏输入的是参考库里面的器件名称吗? 为什么我最后生成的数字单元库中的原理图是黑盒,就是没办法和工艺库里面的器件对应上

网友I(2025-02-25):
引用 网友H:
想问一下,导入cdl的时候,在device map中device to map这一栏输入的是数字cdl里面的器件名称,mapped to这 ...

我也是这样,smic40ll,导出来的管子是个空壳,无法和参考工艺库中联系起来,各种map都试过,请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啥导入完打开schematic里面看起来很乱,有没有办法优化

同问,是哪里有问题吗,这导出来的连线很乱没法看。

网友(2025-04-02):
引用 网友I:
我也是这样,smic40ll,导出来的管子是个空壳,无法和参考工艺库中联系起来,各种map都试过,请问你解决 ...

后续把cdl文件里面所有的器件名称都替换成参考工艺库中的器件名称就可以了

网友(2025-06-25):
引用 网友E:
导入的时候可以设置生成symbol

可以详细介绍下步骤吗

网友(2025-07-29):
引用 网友B:
我想请教一下,标准单元库cdl网表二极管器件有pdio和ndio两种,那么diode应该应该如何map呢?感谢! ...

请问解决了吗,我MOS管也有好几个类型的,不知道该如何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