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序分析

楼主(2022-03-12):
如图  我想知道每一级cell的arrival time是如何计算得到的,,按照我的理解,不应该是上一级arrival time+本级的delay就能得到本级的arrival time么?

谢谢,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每一级的delay 应该是net delay + cell delay。你的理解应该是对的,但是图里面这红色框是下一级吗

网友B:
上一级arrival time+本级的delay=本级的arrival time, 这个理解是对的。贴图表中的数据不符合这个公式,非常奇怪

网友C:
会不会是rising time和falling time不一致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一级的delay 应该是net delay + cell delay。你的理解应该是对的,但是图里面这红色框是下一级吗 ...

应该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一级arrival time+本级的delay=本级的arrival time, 这个理解是对的。贴图表中的数据不符合这个公式,非 ...

是不是有什么系数之类的呢  还需要把load和slew算进去么,,我理解的是应该是通过load和slew算出来的d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rising time和falling time不一致问题

能具体说一下么  这是reg2reg之间的组合路径  rising 和 falling time是不是指的slew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有什么系数之类的呢  还需要把load和slew算进去么,,我理解的是应该是通过load和slew算出来的dela ...

我能想到的系数只有 derate,但表里的 user derate 很清楚是 1.000
如果是 AOCV derate,  SOCV derate,  上一级arrival+本级delay不等于本级arrival是有可能的。 通常应该加上 Delay Mean, Arrival Mean,这两栏的数据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