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zavi RF microelectronics (2nd Ed)例题2.27匹配网络L和C的推导过程

楼主(2022-03-13):
Razavi - 2011 - RF Microelectronics (2nd Ed) 的page66, 例题2.27,在Qp>>1和Qp=1.41时,分别如何推导C1和L1的值?
书中的截图如下:

楼主:
请只看前两张图,后面的三张是重复的或图片库的图,点错了一个选项,误发了

网友:
有RL和w,直接套公式不就行了,原理应该就是串并联转换,然后原阻抗跟需要转换的阻抗之间有一个关系(跟Qp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