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fo输出的data_valid控制信号,作为下游模块的输入时

楼主(2022-03-13):
需要考虑跨时钟域传递的问题吗?因为data_valid是rd_clk时钟域产生的,而下游模块是工作在主时钟下(fifo读写时钟是由主时钟分频而来的)
如果考虑的话,是不是加简单的1bit同步器就可以了呢?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如果是主时钟分频下来的,就不用再做同步了,已经是同步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主时钟分频下来的,就不用再做同步了,已经是同步的了

哦哦,明白了,谢谢你
另外还想请教下,这种应该也算跨时钟域传输吧

网友B:
你的意思是fifo读时钟跟下游的工作时钟不是同一个时钟吗?那就直接让下游工作时钟作为fifo读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fifo读时钟跟下游的工作时钟不是同一个时钟吗?那就直接让下游工作时钟作为fifo读时钟。 ...

感谢答复~

不是一个时钟
rd_clk:主时钟100M分频得到10M
下游工作时钟:主时钟100M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答复~

不是一个时钟

为什么不直接用100M作为读时钟,10m信号做为读使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直接用100M作为读时钟,10m信号做为读使能呢?

这样似乎也可以,当时主要图方便,读写时钟都是分频得到,然后写速率通过上级valid信号控制,rd_en恒为1,没有控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似乎也可以,当时主要图方便,读写时钟都是分频得到,然后写速率通过上级valid信号控制,rd_en恒为1 ...

FPGA里面时钟数量能少则少,能用使能控制就不要用分频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FPGA里面时钟数量能少则少,能用使能控制就不要用分频时钟

感谢回复!
另外就是想请教下,时钟数量能少则少,除了组合逻辑产生的时钟会带来毛刺之外,还有别的考量吗?谢谢了

网友D:
同步FIFO不需要,异步的话需要对地址等做跨时钟处理,还要将普通二进制码转换成格雷码消除跨时钟数据先后翻转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步FIFO不需要,异步的话需要对地址等做跨时钟处理,还要将普通二进制码转换成格雷码消除跨时钟数据先后翻 ...

感谢前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明白了,谢谢你
另外还想请教下,这种应该也算跨时钟域传输吧

算跨时钟域,只是说如果同相的时钟,处理方式不用像异步那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跨时钟域,只是说如果同相的时钟,处理方式不用像异步那么复杂。

明白了,感谢答复~

网友A:
不客气的,总之一点:任何地方的异步处理包括FIFO的处理,千万别照本宣科,而是要根据实际自己项目需求做同步处理就行,否则会有浪费。我看到一些人就动不动上来就各种FIFO,其实不一定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的,总之一点:任何地方的异步处理包括FIFO的处理,千万别照本宣科,而是要根据实际自己项目需求做同 ...

明白了,感谢前辈为后学解惑、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