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使用跨导线性环的class AB电路

楼主(2022-03-13):
看论文时看到了一个使用了跨导线性环的class AB电路,如下图所示
我看了sansen的书,但是看得迷迷糊糊,所以来请教各位:
对于输出级class AB电路来讲,其输入的Vin在哪里?是在标红圈的A还是B?还是说两者都是输出电压,只不过有一个直流偏置?
此外,蓝框中标注的电容是进行频率补偿的吗?
感谢各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里的A和B可以视为仅存在直流偏置的区别吗,即交流上都是相同的

对。交流是短路的

楼主:
照片忘传了,在底下可以看到

楼主: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B:
求楼主看的这篇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楼主看的这篇论文

网友:
A和B都是

楼主:
请问这里的A和B可以视为仅存在直流偏置的区别吗,即交流上都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交流是短路的

可以问问在哪本书中有讲过这个内容吗或者怎么推导出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