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这个LDO电路的传输函数

楼主(2022-03-13):
这个LDO电路(功率管画错了,是P管)(VREF和VF标反了),我想求一下电路的传输函数,但是无从下手(初入门)。有大佬能写下吗(要考虑外面的电容和寄生电阻和寄生电感)?以及这么搭电路行不行,需要做什么改进吗?本来之前不想求的,但是仿真的时候曲线和预期不符,猜测有零点的存在导致的干扰,但是不知道怎么补偿。如果实在觉得麻烦,可以把小信号的式子列出来,我自己算。拜托各位大佬了!!!

网友A:
先看你运放的工作点正不正常再去考虑别的

网友B:
你挂的电容是多少,这个LDO的传递函数的需要考虑大管的寄生电容再大管的栅极和输出构成的miller补偿。但是miller补偿又要求输出电容不能太大,不然会导致输出电容影响大管栅极的极点导致扫描输出电容的时候有时候主极点变有时候次极点变。所以你需要先看一下miller补偿,拉扎维说的很清楚,基础要打劳。跟零点没关系。不建议你仿真带上电感。应该先吧只有电容的情况高明白了再挂电感

楼主:
用的外挂电容1uF(是因为只有这么小的外挂电容,不能再大了),寄生电感是封装和走线产生的电感,所以不能取消,不过加不加电感好像对我目前仿出来的结果不大,功率管的寄生电容很大吗?它本身才1.6pF左右,esr我是按照200m欧设计的。运放工作点正常啊。。。我仿真的结果目前基本刚刚够要求,我是想再优化一下,但是优化的时候无从下手,想从传输函数看,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求传输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你运放的工作点正不正常再去考虑别的

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挂的电容是多少,这个LDO的传递函数的需要考虑大管的寄生电容再大管的栅极和输出构成的miller补偿。但是m ...

外挂电容1u,esr200m,esl是封装走线的电感,不能取消,不过我发现加上和不加影响不太大,功率管的栅极大约1.6p(并了几百个),目前是在放大器输出和Vout之间加了个小电容(因为主极点好像和次极点差很远,所以一开始的GBW好几G,所以加了个小电容补偿)

楼主:
主要是我想知道这个电路中极点和零点的位置,方便更有针对性的补偿

网友C:
简单看了下,是个套筒加上buffer,理论上你的buffer分离极点了,看起来主极点在输出(功率管用NMOS不用charge pump么?)两个中频极点在EA输出与buffer输出,ESR提供一个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看了下,是个套筒加上buffer,理论上你的buffer分离极点了,看起来主极点在输出(功率管用NMOS不用char ...

刚注意到,功率管画错了,是P管。我把空载,轻载,重载的stb都仿了一下吗最低也80deg,但是把真实的负载挂上去后,从重载到轻载跳变的时候(电流差不多用了2n s),但是输出电压有明显的阻尼震荡,到稳定差不多用了50ns左右

楼主:
所以我想根据传输函数看下怎么补救下我的电路

网友C:
传输函数的话你可以自己把小信号模型画一下写写,应该不难。
Phase Margin 是否安全除了观察Gain=0时的Phase外,还要注意相位在Gain=0以后的走向是不是快速下降、不降反升等现象或对应的Gain图是否有特别的变化都是判断PM是不是安全的依据。
你这个看起来还是稳定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输函数的话你可以自己把小信号模型画一下写写,应该不难。
Phase Margin 是否安全除了观察Gain=0时的Phas ...

就是小信号没有学好才求助的啊。。。主极点就是外挂电容的输出端,感觉这三个极点每个都差很远,不知道是那两个在一起导致震荡了,所以才想根据零极点的公式看看

楼主:
我现在在问一个同事这个问题,他说不求出传输函数不好解决,让我先把传输函数写出来,我不会才求助的。。。我看了好多关于ldo的帖子,基本没有几个求传输函数的,书上的传输函数又比较基础,一多一杂就不会了,实在不行只列出来式子也行,我自己算,主要是不会列,尤其是带负反馈的

楼主:
我刚刚加大了片外电容仿了一下,瞬态和之前一模一样,说明主极点确实和次极点分的很开,不影响,裕度下降的原因应该是两个次一点的极点在从重载到轻载的变化中接近了,导致某个瞬间裕度降低,这种情况怎么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挂的电容是多少,这个LDO的传递函数的需要考虑大管的寄生电容再大管的栅极和输出构成的miller补偿。但是m ...

您好,我想问下1uF的电容影响大吗?功率管的栅极电容1pF.Cgd差不多250fF

楼主:
悬赏不够还可以加

楼主:
虽然最后还是没求出来。。。硬看硬分析的,勉强瞬态正常了,但是现在有个新的疑问?我用片外大电容的ESR当做零点补偿,可是又看了很多资料说这个ESR不稳定,需要搞个动态补偿,那会不会存在某个情况,两个零点靠近,裕度前面过足而后面不行的情况?还有,在瞬态情况下,负载来回变化,怎么保证输出的变化更小?我试过增大片外电容和增大功率管的W还有放大器的电流,瞬态变化基本不变,只有降低ESR,瞬态变化才会小一点,那怎么让它更小啊,现在达不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