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2020 python執行hpeesofsim的問題

楼主(2022-03-14):
欲執行python跑ADS netlist。出現以下問題。可否請幫忙看一下。thanks...

import os
import time
os.environ['HPEESOF_DIR']=r'C:\Program Files\Keysight\ADS2020'
os.environ['path']+=';'+os.environ['HPEESOF_DIR']+r'\bin'
os.environ['path']+=';'+os.environ['HPEESOF_DIR']+r'\lib\win32_64'
os.environ['path']+=';'+os.environ['HPEESOF_DIR']+r'\circuit\lib.win32_64'
os.environ['path']+=';'+os.environ['HPEESOF_DIR']+r'\adsptolemy\lib.win32_64'
os.environ['SIMARCH']='win32_64'
os.system('hpeesofsim ' + 'netlist.txt')

'hpeesofsim' 不是內部或外部命令、可執行的程式或批次檔。

网友:
你可以把所有的环境变量设置和hpeesofsim 仿真命令都放在一个.bat文件里面,然后用python调用这个.bat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