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把OA格式的库转换成CDB格式?

楼主(2022-03-14):
我按照论坛里的教程试了试,但是没成功,请问下有人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
我建了一个transtion文件夹,里面有AO库tsmc18和cds.lib,cds.lib里面第一行是OA库,第二行想存储cdb的目录
下面是我想存放CDB的文件夹
我是直接在这个目录下打开终端输入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oa2pcdb 是不是?

您好,刚刚又仔细看了下确实命令应该是oa2pcdb,我在安装目录下找到了它

直接输入命令还是不行,which一下发现没有这个程序
然后我设置了 export PATH=/opt/IC5141/tools/binPATH
which 一下发现有oa2pcdb了
继续,百度了下好像是没有oa2pcdb的动态库
我又添加lib的目录 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opt/IC5141/tools/lib
oa2pcdb -lib tsmc_018_cdb -cdblipath /home/work/ic5141/transtion/cds.lib  ,还是失败

因为这个虚拟机上装了617和5141,好像系统还是认为我用的617,我按照网上的教程自己设置下了5141的环境,发现还是不行
这是那个环境配置文件,请问是不是还差些什么?

网友A:
oa2pcdb 是不是?

网友B:
ic 61 用的不舒服么?

网友C:
先确认下你的virtuoso是否还有oa2cdb功能。哪个版本的?好像稍微新一点的就不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 61 用的不舒服么?

工作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oa2pcdb 是不是?

谢谢你的回复,我试了下好像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确认下你的virtuoso是否还有oa2cdb功能。哪个版本的?好像稍微新一点的就不支持了。 ...

用的ic5141,但也装了617,不知道会不会是两个冲突导致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的ic5141,但也装了617,不知道会不会是两个冲突导致的

不是两个冲突,615以后的版本就不支持oa转cdb了,所以可以找个615或者615以前的版本!!!

楼主:
今天又看了下在opt/IC5141/tools.Inx86/bin 目录下是有oa2cdb的
export PATH=/opt/IC5141/tools.lnx86/binPATH  还是不行,还需要设置些什么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刚刚又仔细看了下确实命令应该是oa2pcdb,我在安装目录下找到了它

没操作过,也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操作过,也不清楚

您好,那个环境的原因是因为有系统级的环境配置,在etc/env目录下,系统会自动调用该目录下的配置文件。
现在我自己改了以后,发现这个命令语法老是错误,自己也试了好久,还是报错,请问下您了解这个oa2pcdb命令怎么用的嘛?

网友A:
oa2cdb was available in IC61X releases through 615.  It has been removed in 616 so if you want to use it you will need to install 615.
不过从收集信息看,仅作容灾使用.你到官网上找找方法吧.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 ... ion/1351235#13512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oa2cdb was available in IC61X releases through 615.  It has been removed in 616 so if you want to u ...

好的,谢谢您

网友:
没操作过,只听说吧cdb 转成oa的。
51现在都很少用了吧

网友(2022-06-16):
引用 楼主:
您好,刚刚又仔细看了下确实命令应该是oa2pcdb,我在安装目录下找到了它

“oa2pcdb -lib tsmc_018_cdb -cdblipath /home/work/ic5141/transtion/cds.lib  ,还是失败”

你这命了有问题吧?

应该是:oa2pcdb -lib tsmc_018_cdb -cdslibpath /home/work/ic5141/transtion/cds.lib

网友(2023-05-17):
引用 楼主:
您好,刚刚又仔细看了下确实命令应该是oa2pcdb,我在安装目录下找到了它

   -cdslibpath  敲错了。

网友(2023-11-05):
引用 网友B:
ic 61 用的不舒服么?

有时51下已有了一些数据,还有就是61需要占用的硬盘空间实在是大,51只需要30G,61需要300G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两个冲突,615以后的版本就不支持oa转cdb了,所以可以找个615或者615以前的版本!!! ...

我在ic618里依然看到了 oa2pcdb这个命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