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lvaco仿真,mixedmode模块#width值设置

楼主(2022-03-14):
请问,silivaco的器件电路混合模块中,导入的器件模型中width参数怎么设置

网友(2022-06-17):
直接在导入的器件后边写上width的值就可以了。比如下边就是把器件的宽度设置为10um:
go atlas
xxxxxx
.begin
xxxxx
amos 2=gate 3=drain 0=source 0=substrate width=10 infile=mosfet.str
xxxxx
quit

楼主:
请问width的值大小怎么确定

网友(2022-08-08):
width值可以理解为沟道宽度

网友(2022-10-19):
引用 楼主:
请问width的值大小怎么确定

你的width沟道宽度是根据你设计的器件来综合确定的,一般沟宽与栅极长度比例要在10到25以内,当然具体沟宽要看你的研究方向,查询文件了,比如HD-GIT器件已经明确了沟宽为210mm,其目的是为了减小导通电阻。因此,沟宽与导通电阻有着密切联系,不能随意设定

网友(2024-07-21):
面积因子,单位是微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