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一个关于cadence ic617中calculater中os的问题

楼主(2022-03-14):
小白最近刚学了gm/id设计方法,其中需要扫描mos管的各种参数,但是我用calculater工具中的os提取参数时软件却说没有可供提取的参数警告如下:*WARNING* No OS parameters are available for M0.求解答

楼主:
找到原因,有的工艺不支持,比如华虹宏力的

网友(2022-09-03):
smmic也有你这问题

网友(2023-04-11):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有的工艺不支持,比如华虹宏力的

问一下,那怎么继续在计算器里编辑呢

网友(2025-03-14):
可能ADE的时候没有勾save dc operating po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