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shell使用sed在行末添加内容时,怎么样让$符号可以找到行末?

楼主(2022-03-14):
如题,我需要在行末加上)
报错说非法的变量名,也就是说,这个$在shell里面还是被认为是引用变量名的符号,
用反斜杠注销后也没有效果
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使得在shell里使用sed时可以注销$引用变量的点含义?

网友A:
你这错的地方不是那里把,你看一下开头那个sed -i "$   这里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错的地方不是那里把,你看一下开头那个sed -i "$   这里错了。

注销掉前两行,依然报错,注销后面一行,不报错了。

网友B:
sed -i 's/$/abcdefg/' test.txt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d -i 's/$/abcdefg/' test.txt

我这里需要指定行作为添加对象,而这个行号是变量,所以为了行号有效果,只能使用双引号,没办法使用单引号。
就像这样  sed -i "${line_start}s/$/& )/g" ${POST_NAME}.mod
${line_start}是需要添加的行。

楼主:
知道怎么做了:
sed -i ${line_start}'s/$/& )/g' ${POST_NAME}.mod
sed的行号无需用单双引号包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