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PC触发器带同步复位的电路设计是什么样的啊

楼主(2022-03-14):
TSPC触发器带同步复位的电路设计是什么样的啊

楼主:
这是同步复位的吗谢谢!!

网友(2023-08-18):
这是异步复位的结构

网友A(2023-11-22):
这样不会漏电吗

网友(2024-09-10):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会漏电吗

感觉如果不考虑栅极漏电的话,应该算是不会有漏电的

网友(2024-12-27):
这个结构行不通的,单靠一个nmos管的下拉能力太弱了,会被pmos管干扰,复位有可能到不了0,而且很容易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