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比较器精度与失调的仿真!

楼主(2022-03-14):
各位朋友们,请问比较器精度和失调是怎么仿的啊?我先描述一下我的疑问,我这几天在论坛看了很多仿比较器失调电压的方法,基本都是比较器一端接共模电压,另一端接一个在共模电压附近缓慢上升的斜坡电压,然后用蒙卡仿输出从0转1中间点时所对应的输入端差分电压,好像很多帖子都是这样仿的,可是我疑惑的是这样得到的难道不是比较器精度吗?就是看输入差分电压达到多少的时候输出翻转,这难道不是比较精度吗?
如果不是精度的话,那精度该怎么仿真呢?我的想法是输入端直流扫描,观察输出从0到1翻转点的输入差分电压,可是这样好像和上面仿失调方法又一样了???
菜鸡真心求问,谢谢各位抽时间看帖,谢谢!!!

楼主:
如图是我直流扫描仿比较器精度的图,如图,输入在285uV的时候输出翻转,那请问比较器的精度是285uV吗?

网友A:
你仿真的285uV是比较器的失调。
对于比较器的精度,首先你要定义什么是精度。你可以把比较器的精度定义成,比较器在失调电压的基础上分辨电压的能力,比如说你这个比较器的失调是285uV,它能够分辨出290uV输出+,280uV输出-,那么它的精度就是10uV。
当然这只是一种定义方法,这取决于你怎么理解什么是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仿真的285uV是比较器的失调。
对于比较器的精度,首先你要定义什么是精度。你可以把比较器的精度定义成, ...

谢谢您的回复,请问按照我这个图,精度大概就是10uV吗?感觉有点太小了,稍微有噪声就能翻转了吗?因为我前仿(typical模型而不是mc模型)的时候也是输入端加上大概285uV才翻转的,按理说前仿typical模型应该不包含失调吧,那这时候的285uV我理解的应该就是精度了吧?
另外,仿失调不是按照上面说的,一端接共模电压,一端接共模电压附近的缓慢斜坡电压,观察翻转点输入差吗?
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请问按照我这个图,精度大概就是10uV吗?感觉有点太小了,稍微有噪声就能翻转了吗?因为我 ...

我看不到你这个图里面的具体坐标,上面的290 280只是我举的例子。
一般来说比较器的噪声远高于10uV。
前仿有offset,说明你的电路不对称,可以找一找哪里不对称。
https://bbs.eetop.cn/thread-59540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不到你这个图里面的具体坐标,上面的290 280只是我举的例子。
一般来说比较器的噪声远高于10uV。
前 ...

好的,那请问用蒙卡仿的比较器后仿失调电压有没有可能比前仿失调电压要小呢?我后仿得到的失调电压反而更小,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是版图上寄生和不对称问题恰好反相弥补了管子本身的失调,导致不仅前仿失调电压要小?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那请问用蒙卡仿的比较器后仿失调电压有没有可能比前仿失调电压要小呢?我后仿得到的失调电压反而更 ...

失调电压与管子的偏置状态有关。如果版图中的电阻让比较器输入对管的偏置状态降低了,那么失调电压也会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调电压与管子的偏置状态有关。如果版图中的电阻让比较器输入对管的偏置状态降低了,那么失调电压也会降 ...

哦哦,好的,谢谢啦!

网友(2023-10-11):
引用 网友A:
你仿真的285uV是比较器的失调。
对于比较器的精度,首先你要定义什么是精度。你可以把比较器的精度定义成, ...

那这个是不是也是输入噪声

网友(2025-08-20):
你仿真的285uV确实是精度,代表的是比较器输入两端相差多少时比较器能够翻转。而mismatch代表的是比较器在这个基础之上有多少失调,是一个统计值,如果没有mismatch,则比较器翻转的点都是285uV,但是mismatch导致比较器会在该值基础上左右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