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器件为什么可以置于不同电压的ISO

楼主(2022-03-14):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像SMIC018里面n50_hvbn的器件有分n50_hvbn_6v_ckt,12v_ckt,30v_ckt,40v_ckt,每个打开之后会发现MOS的组成都一样,不同的是ISO的电压,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相同的MOS组成为什么可以放低压ISO,也可以放高压的ISO

网友A:
ISO 到 SUB 的间距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O 到 SUB 的间距不一样

这个我知道,我要问的是为什么只有这个区别,明明MOS的GATE,SOURCE,DRAIN都一样,为什么能放不同的ISO,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器件设计,为什么器件的GATE,SOURCE和DRIAN接低压,ISO接高压没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我要问的是为什么只有这个区别,明明MOS的GATE,SOURCE,DRAIN都一样,为什么能放不同的ISO, ...

这个ISO的耐压是指ISO到SUB的耐压可以到达6,12,30,40V,因为SUB通常接地,所以ISO接高压需要考虑ISO到SUB之间的耐压。
内部的source,drain,gate也是有耐压要求的,不是说不能接高压,假如压差不能超过5V,例如Vgs=5V,但是Vg可以等于40V,Vs=35V。

网友:
PDK提供的直接使用就行,置于构造差别不管你是做layout,还是schematic应该都不用去深究为什么吧?

网友:
虽然构造相似,但是不同电压在制造过程中掺杂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ISO的耐压是指ISO到SUB的耐压可以到达6,12,30,40V,因为SUB通常接地,所以ISO接高压需要考虑ISO到SUB ...

专业!

补充
楼主可以看下工艺规则或者drc/lvs的rule,里面有些会标注。
有些不同mos,如你说的 6v_ckt,12v_ckt,30v_ckt
可能单纯只是layout识别层不同(并不是mask层,工艺处理上是完全一样的Mos)
我想可能是为了让RD版图方便确认是否有把mos放在了不符合电路要求的iso-nwell区域。。

网友:
iso和sub之间的物理结构不同,你只看到内部device结构一样,可以看一下外面iso/nbl和sub的关系结构,包括一些标识层的逻辑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