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aveviewer如何调整线宽?

楼主(2022-03-14):
各位大侠,本人初用waveviewer,如何对输出曲线进行线宽和颜色调整,找半天也找不到这功能在哪?谢谢!

网友:
右击 最左侧一栏 sig的名字 里面有个Attributies 可以修改此sig的线宽和颜色,记住要右击此sig名称,不是选这个信号的pan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