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典型两级OPA,输出级为CS amp,这种情况如何确定输出的直流电平?

楼主(2022-03-14):
典型两级OPA,输出级为CS amp,这种情况如何确定输出的直流电平?

网友A:
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

网友:
负载接个ota,ota输出级通过电阻分压反馈到VN

网友:
2楼说的对,接单位增益缓冲,再负反馈到V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

您说得对,我也知道反馈可以决定两级运放输出直流电平,我的问题是,不接成反馈,开环情况下,输出直流电平可以直接确定吗?不考虑沟长调制的话,如果不由MOS管器件特性决定的话

网友:
开环确定不了,输出是电源或低,功能就是比较器,也不需要补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得对,我也知道反馈可以决定两级运放输出直流电平,我的问题是,不接成反馈,开环情况下,输出直流电 ...

不可以,你说的对应的就是全差分运放,就是因为输出共模点不确定,所以才要加共模反馈电流来确定输出共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