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1db增益压缩点的计算

楼主(2022-03-14):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关于线性度里面的1db增益压缩点的计算,该怎么算啊,是不是用这里的输出摆幅带入公式计算呢,看了论文和书上感觉都只是简单说了下定义,但 具体怎么算好像都没有提,可能是因为比较简单,求懂的大佬指导小弟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功率增益=输出功率-输入功率  1dB压缩点=增益相比线性增益下降1dB时的输入/输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增益=输出功率-输入功率  1dB压缩点=增益相比线性增益下降1dB时的输入/输出功率 ...

大哥,请问一下,如何确定增益下降1db时的输入和输出功率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请问一下,如何确定增益下降1db时的输入和输出功率呢

无论是测试还是软件仿真,都是通过在输入端进行功率扫描,同时记录输出端的功率。这样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是测试还是软件仿真,都是通过在输入端进行功率扫描,同时记录输出端的功率。这样不就可以了吗?
...

在cadence里用pss+pac,来对非线性进行仿真的方法我在书上学习了,但是在仿真之前的计算不知道该怎么算。就是算这个pga的非线性(1db增益压缩点+三阶截点)

网友:
pss + 功率扫描不就可以了吗? HB也可以。

网友(2024-04-16):
请问这是什么参考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