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积分器中运放相位裕度对积分器的贡献/体现

楼主(2022-03-14):
求助求助!!!最近又做起了积分器,用于Sigma_Delta调制器,请问积分器有没有什么指标啊,就是性能指标??
还有就是较大的相位裕度(或者增益)的运放做的积分器相较于小相位裕度运放做的积分器有什么优点啊,感觉积分器资料不多,没找到
有什么资料也行,关于积分器指标
求助求助前辈、大佬。。。

积分器中运放相位裕度对积分器的贡献/体现

网友A:
我也在做,同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做,同求

运放做成积分器,那么运放相位裕度和增益对应到积分器,其性能指标体现在哪里呢

网友B:
相位裕度和SR影响建立时间,增益影响积分器增益,应该还要关注运放的,噪声,输入输出摆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位裕度和SR影响建立时间,增益影响积分器增益,应该还要关注运放的,噪声,输入输出摆幅吧 ...

这些都是运放的指标以及影响效果,想问问运放指标对于积分器实现效果的影响,或者说对积分器性能指标(如果有的话)的影响,
请问您知道积分器这种指标吗
求指教

网友B:
什么意思,做积分器本质上不就是做运放,有什么差别。你把运放指标做好,积分器性能自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做积分器本质上不就是做运放,有什么差别。你把运放指标做好,积分器性能自然就好了
...

是的,谢谢指教,我是处于写总结报告阶段,想问问运放相位裕度高了,对积分器的影响、作用

网友A:
设计一个积分器,应该是先设计一个运放吧,那么这么运放的增益和带宽怎么设置呢,这个运放的带宽是带上积分电容的带宽呢,还是没有积分电容的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一个积分器,应该是先设计一个运放吧,那么这么运放的增益和带宽怎么设置呢,这个运放的带宽是带上积分 ...

我做的运放是带上3pf负载电容进行测试的

网友:
想问下你仿真积分器的运放的时候,stb稳定性仿真如何测试,构成闭环的时候是用的电容反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