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版图仿真问题

楼主(2022-03-14):
PEX仿真出现这个,怎么弄啊

网友A:
你的PEX规则文件里面没有写好,看看第65行

网友B:
看他报的错误提示,把PEX的文件打开,修改第65行里面的文件路径,由相对路径改成你的绝对路径,一般还会有其他行也会报这个错误,多改几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EX规则文件里面没有写好,看看第65行

具体怎么改呢,这是第65行,主要是前一步用这个文件都行,之后保存了一下Load Runset,再来运行就出现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他报的错误提示,把PEX的文件打开,修改第65行里面的文件路径,由相对路径改成你的绝对路径,一般还会有 ...

具体怎么改呢,这是第65行,主要是前一步用这个文件都行,之后保存了一下Load Runset,再来运行就出现这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改呢,这是第65行,主要是前一步用这个文件都行,之后保存了一下Load Runset,再来运行就出现这 ...

就是说你可能修改过这个文件?我之前遇到这个问题是需要修改路径,补全路径,看你这个好像也不是路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改呢,这是第65行,主要是前一步用这个文件都行,之后保存了一下Load Runset,再来运行就出现这 ...

这是我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谢谢,就是修改路径问题,文件好像没错,修改路劲后又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