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把custom waveview集成到cadence virtuoso

楼主(2022-03-14):
如何把custom waveview集成到cadence virtuoso? 通过cadence virtuoso schematic 的菜单打开waveview, load 波形文件,然后点击schematic的电路节点,就可以在waveview里显示该节点的波形?
简单说就是cross probing from scheamtic to waveview

网友A:
貌似我只见过在新思家的custom compiler环境下可以自动调出custom waveview看波形,cadence家的不太清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我只见过在新思家的custom compiler环境下可以自动调出custom waveview看波形,cadence家的不太清楚了 ...

virtuoso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rtuoso也可以

求助大佬指点一下,我去试试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rtuoso也可以

原来的东家有这个功能。现在到了新东家,没有这个功能,自己又不是CAD,搞不定, 很是思念那个功能。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求个custom waveview的linux平台安装包

网友(2023-06-16):
引用 网友B:
virtuoso也可以

大佬指点下迷津,我用的2016版本,集成ile文件不成功,提示password required for reading file